继续非主流不跑CPU维修案例MW10M主板

楼主(2010-11-25):
管理员:怎么我的帖子,还没有审核完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1813-1-1.html

请有关领导通过批准。谢谢

英业达代工TOSHIBA  机器

板号:MW10M

不跑CPU。诊断卡显示00代码。电流0.38

维修过程:

第一步:

测量PCIRST#

测量结果:无产生

第二步:

测量南桥发PCIRST#条件之一:PWROK

无PWROK信号

测量U6的4PIN有3.3V产生。

测量U9的2PIN无3.3V产生

测量R142的2脚与U9的2脚断线。

处理工作:飞线连接到位。

再度测试U7的PCIRST#引脚

有PCIRST#产生了。也有H_CPURST#产生了

故事说到这里,如果这就完事了。那也不是我想发这个帖子的目的。

因为H_CPURST#产生了还是个跑00代码

普通30来块的LPC诊断卡,是可以跑代码的。这点可以肯定。

现在的问题点在于:H_CPURST#产生了。还是跑00代码。这个时候要修ADS#,修寻址。修总线了吗?修是否读取BIOS资料了吗?

修LPC_freme#了吗?

不是的。现在这个机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虽然PCIRST#产生了。虽然你的H_CPURST#产生了。

但是已经有非常大的延时。

我让学员用手机的秒表功能计算过。从我按开机键,到PCIRST#的产生。有7.03S

山寨手机,还有秒表功能。非常感激,辛苦了。

大家看出问题来了吧。

现在立刻用万用表去测量U6的4PIN。瞬间就产生了啊

看来不是这一路的问题

测量U9的4PIN。也是大概过7S左右产生

测量U9的2PIN 。也是大概7S左右产生

那好啊。现在问题点很明白了。就是U9的2脚得到3.3V的速度过慢。

R142和C163上的事。

当时学员是在板测量R142,有阻抗。现在我就来个把电阻移位了测量。

果然如所料。无穷大的一个电阻!

找了个99K的电阻。装上去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

PCRST#顺利产生

H_CPURST#顺利产生

代码顺利。。。。一切都顺利起来了。

欢迎有不认同本人思路的朋友拍砖

网友:
维修有个道理是永远不变的:细心决定了一切!

网友:
维修是靠细心的!理论也是不可少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最好是在理论功底扎实的前提下:再加倍的心细。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那电阻引起时序错乱而不跑代码的?

网友(点评):
正确!时序异常!尽管你PCIRST#出来了。也白搭。过时了

网友:
大家可以看看INTEL ICH7白皮书。从S5状态到S0状态。总共需要多少S

所以我说非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欢迎基地高手拍砖。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白皮书哪里有啊?发来看看。

网友(点评):
INTEL ICH7白皮书 http://ark.intel.com

网友(点评):
我也想看看白皮书,楼主能否传上来一份,或者在哪里有白皮书,望楼主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唉!!没事还不能浏览论坛了。如果每天浏览这样精彩的帖子让自己感到无地自容,心情十分纠结,会命短的!!!!

网友(点评):
同感。。忍辱偷生,偷偷来看高手的贴子

网友: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这7.03秒,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最近遇到一个三星的机器按下开机键要等27秒才能看到三星的logo!

网友:
修的的确精彩。。不过那个时间的确没啥意思。因为自身大脑处理这个信息也有时间延迟。如果真的想测试时间。逻辑分析仪是王道。

网友:
说个通俗的道理看楼主认同不!信号你说延迟了,我一直理解为信号不同步!

网友:
这种文章风格,很像曾经的某个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林大哥好。嘿嘿。好久不在这论坛会面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这种延时都能发现,很不一般,我想问一下LZ是碰巧发现那个延时太大还是经验让你去测那个延时。如果R142到U9没断线的话,那会不会怀疑到延时这一点。

网友:
U6,U9是什么器件呢?好像也不是反相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他是说你的帖子像他帖子风格 踪影

网友C:
楼主这个延时都能修太强了

网友(2011-01-07):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延时都能修太强了

楼主这个延时都能修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