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维修实例[通过]

楼主(2010-11-25):
            收到同行拿来一块ASUS主板一块。目测无明显问题,775针CPU插带灯假负栽有几个灯不亮,测1  4  10  CPU12V均无断路/上U无跑码。  觉定先拷CPU座

            由于旁边贴片电容离的近,爆了三四个。 拿下来一测。下管MOS管对通。电容两极量对通,哎。倒霉一个个换吧。
下管全换。扔对通。贴片电容全部换下。表笔一测有400欧

。。
全部换上上U扔不跑码。   测量各电压均正常/刷BIOS。。刷完BIOS上电C1  26  2B  38  7F显示LOGO 。本人刚学修板。 希望板主能给转正。

网友:
思路很清晰吗,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这板子有可能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图片是原创的?
图片都有水印.

网友:
强人啊  不过新手这般思路很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机拍的啦。上传上去就有主板基地的水印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拷座子CPU带灯假负栽有几个点不亮能过U?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也批啊,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思路很正确。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先加CPU座。然后刷BIOS。

网友:
楼主写得不够清楚啊,各电压正常,是指哪些?没写清楚,是只有供电全测了都正常,还是包括时钟复位等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图的水印原来是本网的网址.哈.

网友:
呵呵 刚入行  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