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全是电阻惹的祸。

楼主(2010-11-25):
今天修一台清华同方的液晶显示器。通电显示白屏,并且屏上下半部分都是横纹。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有5伏和12伏供电的电容全鼓了。心里高兴以为换掉电容后就OK了。结果换掉电容后试机发现指示灯不亮了还黑屏,这是怎么回事。测量电源板上的电压发现12伏正常,但是5伏偏低只有4伏。般情况下电压低肯定是电容的问题。可是把电容已经换了。把稳压管换掉后还是电压低。把整流管换掉后还是电压低。倒底是什么出了问题。5伏输出电路上也只有那么几个元件。最后把5伏输出电路上的一个电阻去掉后电压正常了。此电阻是1K的,但实际测量只有700多欧。把此电阻只接去掉后电压正常了。最后在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1K的贴片电阻换了上去,电压正常了。

网友:
要是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顺便告诉大家一声,这个1K的小贴片电阻是5V和地之间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也发个图看看啊,好以后遇到了可以解决啊

网友:
估计还不行,用不了多久。

网友:
应该发个图上来看看    你去掉的1K的电阻偏低   那其他的偏不偏低   就是那一个1K电阻偏低吗??  说清楚一点

网友:
对地分压

网友:
哎,,真没想到小小的一个电阻就会发生这么复杂的事情呀

网友:
一个小电阻会使屏有线吗?

网友:
发个图就好了...

网友:
我也想发一个图,可是不会啊。我的PDF文件里就有一张图可是我提取不出来。

网友: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要是我,估计要换板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修的?1K电阻怎么也不会变700多欧?电阻坏只可能电阻值变大!!怎么会变小!!至于你怎么修好这台机器感觉还是其他原因。也有可以哪里接触不好什么的!!!肯定不是1K电阻变700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只有增大,怎么会变小呢??怪!!!

网友:
你说的是个负载电阻  大一点小一点都没事的,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不装这个电阻呢。会出现什么问题。能用吗

网友:
能用啊我又从别的地方找了个1K电阻换上了。。

网友:
看来你修的电源还是没有修好,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