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母条的选择

楼主(2010-11-25):
刚开始学修内存
用865GV测DDR1
母条选用有什么原则吗?
不是随便找一根内存档母条吧?

谢谢解答

网友:
我的是一条4颗芯片的128M,感觉蛮好。除了SPD有问题的条子,还没有带不起来的。

网友:
坛子有个一颗芯片做母条的,哪里有卖?

网友(点评):
没有卖的,我自己做的。

网友:
16位的,128M就可以

网友:
一代条用915的主板行不行?

网友:
用865PE的也行,V星的865PE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