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

楼主(2010-11-25):
一台飞利浦190EW8,,不连主机开机,屏幕上半部是白屏,下半部是黑屏 ,不会出无信号几个字,2秒以后,上半部白色慢慢先变白后变黑,联上主机屏幕还是黑屏,隐约鬼影式显示。换驱动板无效,屏的型号是M190PW01,是什么坏了。有那位高人修好过这样的。给小弟帮帮忙。怎么修呀?

网友:
驱动板点过· 屏问题

网友:
已经确定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图片

网友:
像这种屏能修吗?

网友:
怎么没人会修这样的呀?高手都去那儿了。在线求助。

网友:
唉,这年头高手都隐居了,兄弟你能帮我把驱动板上的MCU程序备份一个吗,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程序问题啊

网友:
不会是驱动板问题,我换了同样的驱动板也不行呀,用通用驱动板点不亮的。

网友:
其实屏故障蛮多的,但修好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修好的高手们不见得会无尝奉献.

网友:
屏上的升压电路没有工作,查查外围元件

网友:
不是升压电路,是侧面一号绑定坏了,有个电压没过去,应该负载过载烧的线。应急的方法是找到线飞线过去,如果线在玻璃里面那么就洗洗睡吧,就算不在玻璃里面也很复杂,要找到电压

网友:
屏的线路板上芯片有东西烧了吧,一般不好找也没代用,只好从废屏拆

网友:
死马当活马一呀,拆开看看,同意楼上说的应该屏上电压异常导致的

网友:
用2621通用点一下呀,一样的话就是屏的问题,好像记得屏上有个8脚IC换了有可能好,记得以前搞过一个

网友:
经过努力,终于修好了。修好了三块同样的屏。

网友:
楼主不厚道,大家都帮你想办法修,你修好了也不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