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不顯示畫面

楼主(2010-11-25):
前幾天收到一臺x32沒有畫面,檢查c683沒有1.2V換電容無效,換1845也不行,是什麼原因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晰,不好回答。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A:

看下Q45。Q46有无不良

网友:
其实 把电容 和1845  还有 1845后面那2管 一起换了  故障可能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