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读不出数据报错!我是新手不会弄 急!!在线等

楼主(2010-11-25):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硬盘,硬盘分了三个区,有两个没有问题,但是另一个打不开,提示报错,内容是:无法访问I/O,由于I/O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

网友:
测试下,看看是否有坏道

网友:
有可能是分区表错乱了吧
不知道楼主查看了分区表没有

网友:
搞定了吗?没有搞定加我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坏道, 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