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无待机电流,急求救

楼主(2010-11-25):
接一T43独显本。接可调电源,电流0A,无触发!拆机测得,第一个MOS管的G栅极,电压为16V高电平,导致MOS管不导通。跑线到TB62506FG,52脚-PWRSHUTDOWN无电压输出。查TB62506FG 第 57 、 34脚VREGIN16  均有16V供电电压。后检查2脚-EXTPWR为0V,55脚TH_DET同为0V,TB62506FG芯片已经换了3个了,现在没有思路了。。-PWRSHUTDOWN为啥出不来,在线等答复!忘高手指点!!!

网友:
Toshiba 59pin是否有3V电压输出、

网友:
59pin没有vcc3sw电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59pin没有vcc3sw电压输出

网友:
看其他是不是正常电压都有没,SW出来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地打阻值、、、、、、东芝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些正常电压?TB有VCC供电,温控脚为0V。。

网友:
电流跑0,东芝怎么工作?明显是公共电压没有过去,你量下公共电压看有电压不?如果没有,考虑直接拉过去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57脚,34脚,对地阻值无穷大

网友:
我的意思是59PIN有没有短路、对地打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c3sw没有短路

网友:
3SW至关重要  是第一个产生的电压   要了解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可是这个电压现在出不来。如果能出来的话,我估计这台机器也就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有供电  3SW就会产生    挑起来那个脚   或者恒流源直接烧、看看有没有大电流、、会烧吧?

前提要保证东芝芯片的供电正常   及  东芝芯片本体完好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隔离保护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57脚,34脚,对地阻值无穷大

哥们  你表 没问题吧   这两个脚是供电脚来的吧    怎么会对地无穷大呢?

你确定有16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又仔细量了一下,确实有供电,但对地阻值60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