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求高手看看啥问题?

楼主(2010-11-25):
接手一块主板,型号:C51G-M2 REV1.0,lenovo的。CPU :amd 3600+ 显卡插槽是黑色的!(网上看到的都是桔红色的,个别的还有黄色的)
开机有lenovo的logo,主板风扇不转,重启跳线无反应,带上硬盘装XP系统,ghost完重启进到进度条就是走个不停。PE也进不了。装安装版的win7也不行。
到精英网站下个C51G-M2 REV1.0C的BIOS程序,刷了以后,主板风扇转了,重启跳线变到第一和第二脚,但是好使了。仍然装不上系统,G完重启进不到XP就黑屏,在安全模式可以看到读取程序到drvmain.sdb就停住无反应了。
又找了个C51G-M2 for lenovo的,刷完后还是同样,装lenovo的克隆版XP也是同样的现象。但是可以进PE了。装安装版的win7在展开文件时停住有错误提示重装。又刷了一些其他lenovo的BIOS更不好使,一个跑码到25,一个不跑码。最后刷黑了。盲刷软驱无反应,而是读光驱,读硬盘后就没有动静了。
用编程器烧录上原来的,开机进入BIOS高级模式,发现默认第一启动是USB FDD,而且软驱控制器是关闭的! 进入PE,用Winflash备份BIOS,然后用C51G-M2 for lenovo全部更新。但是刷完后mainBlock校验通不过,在刷哪个,包括备份的也通不过!闪存块错误!又黑了。
这次用我的软驱(已经都做好了)挂上,硬盘,CD等都摘掉,开机。电脑开始读软驱!最后软驱灯灭,停住。(我没有加R参数)硬关机。摘掉软驱,挂上硬盘光驱,开机,OK。
但是,还是装不进系统啊。
主板ERP:11008198   BIOS上贴:C51G-M2 954

求助各位老大,大侠帮帮忙拉

网友:
下了网卡吧。试去。别整BIOS了。拆了它。在BIOS里关闭了。你再试GHOST

网友:
哦,我去试下。。。

网友:
在BIOS里禁用了板载网卡,然后再GHOST,G到1分32秒,还余16秒,停住一会,然后自动重启,进到XP前就黑屏了。又在PE下手工运行GHOST,没有停住现象其他情况一样。查看一下c:\下文件都考进去了。

网友:
还是不死心,是否lenovo的BIOS对不上号?那位能有11008198版本的C51G-M2的BIOS发一个给我试试?因为只见到这个主板,不知是家悦的还是锋行的,还有是什么型号。家悦D3056A,主板是ECS的C51G M2的试过,不行,但是他用锋行K8120A的好使了,所以我也用的这个,锋行K6070A 也试过不行。这几个都是C51G-M2的。原来的BIOS备份硬盘光驱换来换去试没有了。
拜托各位!
qingfen0414@126.com

网友:
这么奇怪的,关注中。。

网友:
关注后续,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三位啦。
初步原因是,GHOST完重启后,进入XP安装时,在查找机器配置安装驱动时,出现AutoIt错误:子脚本使用了非数组变量,跳过了驱动安装!这次把系统彻底搞干净,所以竟然继续了下去,安装完最后任务。重启后,进到XP时,出现启动不成功,提示选取进入模式。选安全模式还是正常模式都是一样,进不去但又重启仍回到提示画面。

网友:
硬盘接口是IDE
找个联想的原装系统xp sp2恢复盘,装完还是一样,黑屏。

网友:
原因基本查明:
本板全名 Ecs OEM Lenovo c51G C51G-M2 L-NC51E 11008198 939 board,BIOS编号954
11007890是V1.0C,BIOS上编号为955。
这个板子在DOC下读写能力很差,内存加载较多时一执行命令就会死机出错。DOC有防死机程序时就会退到DOC,所以以前刷黑了,刷错了是这个原因,不是版本错了。要刷的话在软驱启动下刷,只加载纯DOC(老6.xx)的三个主文件,参数不要加F,加了资料就会变,刷完重启跑码但不会跑到底,所以再想重刷没门!上编程器吧。用它GHOST,发生过掉电,死机,莫名其妙的不动,使硬盘变过RAW,MBR错误等等。
在PE下读写能力强些,且GHOST的系统可以用(用联想的GHOST XP精品2.0版),但是必须在开机第一次为好,再GHOST就不知啥样了。GHOST的时候打开BIOS system optimization项,不然不能很好的GHOST,完重启时关闭。关闭后,BIOS自检才会有boot机的“滴”声音,这样就会进到检查硬件步骤!检查的结果是有不明硬件错误,检完装机画面里CPU等等都是X,安装驱动项目是灰色的!而旁边的几个xp的游戏如扑克可以进入,其他就不行了。

网友:
其他的问题:
联想的风扇项必须打开,不然工作也不正常。但是在安装状态主板的风扇是不转的,电压为0.03V,在刷的是精英V1.0C时可转,电压是5.43V左右。关闭了则转,电压是12V,狂转。解决的办法是加个大号的电源风扇在上边吹就可以了,不然容易GHOST时或读时出现花屏。

网友:
刷BIOS问题。
一直也没有得到坛子里的援助。在联想那弄个7600的最新版,变更如下:
1.Fixed: 使用PS2滑鼠进入S3时,会有自动唤醒问题

2.Patch 3.0.0 BIOS Check Error Issue For 3600+ CPU
(补丁3.0.0 BIOS检测错误的问题,为3600 + CPU)

3.修正出现自动断电的异常 2.修正在POST过程中敲击键盘会死机的异常.

4.Support AMD K8 Dual core 3600+ CPU.
  (支持AMD K8双核心3600 + CPU)

5.修正offset 11度;(偏置)

6.拿掉“一键静音” Code;

7.修了Smart Fan 一个值,使Fan在低温下可较高速转。(CFDn from 128 to 190);
       (智能 风扇)
8.当输错开机密码时,会有字元被挡住.

9.4EH档机的问题
10.插16X显卡开机档机的异常
11.修正按F4不能调出硬盘保护画面
12.Show Onboard Lan control item and LAN boot ROM item.
13.修正配合两条512M DDR400 内存配合模专软件重启问题(40%)1.DRAM timing setting: CAS#      latency (Tcl) -> 2.5Min RAS# active time(Tras) -> 10TRAS# to CAS# delay (Trcd)      -> 7TRow precharge Time ( Trp) -> 7T
14.修正DOS下关机时keyboard LED 仍亮.
15.修正RTC fail
16.修正了BIOS:EPC51523.BIN 的DOS下关机键盘灯常亮的问题;
17.修正了BIOS:EPC51523.BIN 的DOS不能定时唤醒的问题 。
因为原板子的核心是E6的,这个更新理论上支持双核4200+。
刷了以后,CPU变得热,原来是35度,现在是51度,开机时,在BIOS里。但是在PE中读写能力强些,死机少很多。CPU频率项如用默认,则CPU时钟频率才1G还是单核,设为倍频10,2G也是单核的,装不上系统和联想的驱动,不知那时情况。BIOS里没见此项。

网友:
才查到的联想维修站关于此板的资料:
用 C51 主板的,自求多福吧……
如过你的机器现在已经快要过保修,机型为锋行K,家悦D,家悦U,且换过主板的话,那么请继续看下去。

怎么知道我用的是 C51?

方法一:查看你过去的维修单,在故障部件一栏。

如果看到更换的主板 ERP 编号为:11007968、11007890、11008198、11007600、11007922。

那么恭喜,不幸中标了……

这些主板详细信息:

11007968 Q K8N5GM 1.0 B mATX主板@C51_A655_8100
11007890 E C51G mATX C MB@C51G_A655_8100C
11008198 E C51G mATX B1 主板@C51G_A655_8100C
11007600 E C51G mATX A主板@C51G_A655_8100C
11007922 M 7283 MATX A MB@C51G_1986_4401

方法二(只适合没换过主板的):

打开机箱侧板,在粉红色的并口处贴的条形码,上面印有 ERP 码。
或查看随机出厂的那张装箱单,上面也有 ERP 条码。

C51 故障现象及简单判断:

如果机器通电无显,断电释放静电后把内存拔掉,再次启动没听到报警音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为主板坏。

C51 是我维修中遇到过比 8914 显卡还烂的板子,长的个把月换一次(基本一月一次),最快的,昨天修好机器送回到用户那里,金钥匙验完机离开还没出大楼,又被用户给叫了回去,一看无显,果然又TMD是主板,结果是再把机器给抱了回来。6楼啊,又是偏偏锋行K。

还没坏过的,自求多福吧,上面这几款 C51 主板全显示是不可销售的。

C51 系列还有……

11007872 Q K8N5GM B mATX主板@C51_A655_8100
11007580 Q K8N5GM 1.0 mATX主板@C51_A655_8100
11008003 Q K8N5GM C mATX主板@C51_A655_8100

11007580、11008003、11007968 这三块就不谈了,大家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站遇到这个板子也是让全体维修间疯狂。。。
现在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在芯片上换九州风神的散热片跟风扇,只要压住了温度,就撑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