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8

楼主(2010-11-25):
飞利浦190cw8键失效,是25的事还是24的事?屏上一条线来回动

网友:
图像正常吗?故障描述请仔细一些,一般25带驱屏程序,24带源程序和DDC

网友:
就是按键都失效,屏上出个SMART  中间还有条线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走,谁有MCU的程序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