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更换AGP插槽的方法。

楼主(2010-11-25):
有一技嘉939板,AGP槽烧坏,想换槽,手上只有850、铬铁、土炮,
我用土炮千辛万苦一边吹一边扯,总算把旧槽拔出了。
但有很多个脚位(估计是接地)也许是散热太好了,怎么样也吸不空里面的锡。

求高手指点下操作方法。

网友:
你用锡炉不快多了,我用的就是,又快又省事啊。

网友(点评):
我只有一个小圆锡炉,你是说加热还是把脚泡进去?我的小锡炉肯定泡不了。

网友:
用烙铁加热 不通的孔  趁热 用钢针 捅透
然后 放进新 agp 槽 针脚  焊接即可

网友:
风枪  最高风速     温度 自己看着调   先吹化那个点      然后…………表达不清楚    反正就是利用风枪的风速把锡直接吹出来

网友:
最省的就是风抢吹,但要把握好时机,不然就吹久了以后就吹不掉了。拿吸锡枪吸。一个个吸,不难啊,

网友(点评):
俺试下。俺用850从来都是只敢用小风的。贴着旁边的小元件试试。谢谢。

网友:
用风枪不要嘴,将新的AGP槽放在主板上面对准位置,用风枪在主板底部来回移动,自己控制时间,等焊点熔化将新的AGP槽慢慢压下去,我换带针的775座都是这样换的,AGP槽从旧主板拆下来换到另外一块主板也试过,要注意反面的元件不要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