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17703A

楼主(2010-11-25):
我有两台hc-17703a,一台不通电,拆开看到高压包烧黑一个脚,我量整流堆,电源芯片,行,场都是好的,都没击穿。继电器再晌。另一台是枕形失真,但我没找到那一块是控制的,我量了一下也没有发现那个管子击穿。新手维修CRT,没有发现TD122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是TIP122,是Q307,型号是KDT2058。

网友:
我遇到过这机子行过流后,电源指示灯不象别的机子那样闪,这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