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联想939的北桥!

楼主(2010-11-25):
当垃圾收来的939主板..联想的C51芯片..到手后触发后正常..不跑码..查北桥供电1.2V正常..CPU电压正常..内存和南桥都正常..尝试压桥无果..把北桥散热器拆下来后发现此桥被人加焊过..尝试再次加焊无果..重做..一路上机OK...很简单的故障

做BGA真累..用时四个小时..在此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用植珠台植上珠..去网加热..放在发热砖上..可以看到珠子化了.但不回位..很是郁闷..焊油用的BGA专用的..80多一桶..请问大家去网加热有什么窍门没有????

网友:
这款主板80%是北桥故障

网友:
这是通病   加热的时候用 850  去掉前面的口子   3两分钟就好了

网友:
这种c51的板子是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