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开机跑 87 46 4A

楼主(2010-11-25):
IBM T40 开机 电流0.58 诊断卡 跑38-87-46-4A 拿掉密码芯片 跑85 请问有经验的师傅下一步怎么修谢谢啊
芯片

网友:
显卡坏了。加焊显卡吧!

网友:
显卡加焊了

网友:
北桥 显卡都焊了 故障一样 是不是要换显卡啊

网友:
还是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显卡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跑4A内存好像都没有跑过,如果是显卡的话代码范围应该E3或其它的后尾参数,你尝试着855PM的桥重新封装一下看看,我修过这样的问题,都是更换或重新封装855PM后故障排除的

网友(2010-12-26):
7#老大,烦请解释下什么是桥片的重新封装吧,第一次听到哦,学习下!

网友:
就是重植吧

网友:
拜托你先查下显卡供电 OK?

网友:
确定换好了显卡?

网友:
4A多为3P屏供点没出,或控制信号没出.查屏供电MOS管和保险,受控与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