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不触发 求教~

楼主(2010-11-25):
IBM T30 ,待机有3.3V   5V,开机键有3.3V电压,点开机后PMH2 32脚有高低高跳变,75脚大约2秒后有个垃圾过程。H8S2169 20脚也有高低高跳变, 19为高低跳变,这个正常吗?
  PMH2 75脚和H8的19脚分别输出到 这个7,5脚,这个芯片是个什么东东?
H8S2169这个芯片上贴有白色纸片,是不是内部有程序?

网友:
U23 1,6脚为输入到南桥的PWRBTN#信号,有高低高跳变,怀疑南桥坏

网友:
H8里面写有程序的。跟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南桥可能比较多

网友:
现在基本能确定是南桥问题,点开机以后,南桥SLP_S 这几个脚位都没有电位变化,一直是0,肯定是不正常了

网友:
对了,南桥晶振一脚电压0.8一脚电压只有0.15,好像偏低了,晶振2脚对地阻抗正常,无短路现象,所以一直没有考虑他

网友:
今天早上没事,更换了南桥32.768晶振后可触发,但是不过内存,用手按压内存槽后可进系统,就用风枪加焊了下,不按也能过内存了~笑,关机再开机,傻了,开了无数次都不过,换根内存试试吧,拿我的旧内存换上,OK了,来回倒换几次,他 的不过,我的可以,确定为内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