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把头搞大了的怪现象 求解。。。

楼主(2010-11-25):
昨天接了一台IBM T43的机子  915芯片组集显的 不能够触发  没有待机  测得MAX1901没有电压 飞16V主供电线后3 5V都出来了 待机也好了  也可以触发了  待机都正常 上CPU 内存试机 见IBM logo一切正常  通知客户拿硬盘来来取机 。。。。。。。。。。。。。。。结果BOIS里面认得出硬盘 进不了系统  本应该是LOGO过了之后就出现XP界面的  但是LOGO过了之后就白屏  一直在那里白屏  硬盘的灯也不闪  以为显卡问题已经换过北桥 几乎该换的都换了 现在考虑是不是BOIS的问题但是刷了也还是一样现象  求解  求解......................望高人朋友指点。。。。。。。。。。。。。。

网友:
的确是比较奇怪的问题
硬盘去掉也一样吗 ?换硬盘如何?
外接显示器什么情况?
到没到系统引导界面

网友:
进不去系统是不是BOIS没设置好。接口有问题

网友:
进光盘工具箱里修复分区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各位大哥  不行啊  不能够进PE 外接是一模一样

网友:
H8换个看看 奇怪的问题用奇怪的思路来

网友:
南桥有一个点虚焊,加焊就会好,如果有点位图,你可以飞线的。

网友:
南桥时钟型号脚空焊!飞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哪个点空焊,可以回答下吗?
是SMB_CLK这个信号吗?

网友:
像这种机器南桥虚焊的很多。

网友:
重植南桥看看了~~

网友:
个人的意见   可能是南桥虚焊引起的   还有就是1901的供电没有 你飞的线  我觉得可以在这方面如手  像这种一修机器 没有进水  一般很少出现多个问题

网友:
描述的时候要注意用词准确:
白屏和空屏的概念不一样的,白屏指的是屏幕发白的那种,相当于显示器只亮灯管却没有信号输入的状况。空屏指的是只有一个光标在屏幕左上角闪烁,屏幕没有字符出现
请说明白情况

网友:
T43南桥空焊比较多建议干南桥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就考虑南桥吧,

网友:
估计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把16V供电的修出来在说呢,有可能修好了16V供电以后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对了,你16V是怎么解决的咧,是不是那里引起来的,还有就是放一下电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