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5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1-25):
方正15寸液晶显示器 电源适配器灯有闪烁,屏幕有图像很暗,也是闪烁,和适配器一样的闪
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大概怎么去修

网友:
你看一下:不接显示器,适配器的灯闪么?不闪修显示器(或者你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换个适配起看看·····故障一样  就查高压了···

网友:
不接显示器,适配器不会闪,正常的!

网友:
液晶电源板上有短路

网友:
之前是换了升压电容旁边的两个三级管,好了,现在变成这样,还会是那里问题?  本人新手,请多 指教!

网友:
把高压 部分的12V供电断掉   看还闪不?

网友:
查电源部分     应该是电压不稳定  带不起负载

网友:
本来是三极管击穿的,换了后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又有问题的!

网友:
可能升压电容旁边的两个三级管又坏了呀

网友:
刚换的又坏?是那里引起的三极管坏

网友:
接上显示器数据线都是正常,开电脑有信号就开始闪,

网友:
高压板短路了,换5706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才换了5706没一星期

网友:
查看5706中间的电容是否有鼓包(鼓包一般是电容两边),再看看其他还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电容没明显的坏,换了C5706好了!
又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显示器又坏了,相同问题,换了5706 接上又坏了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板点灯管看看,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改高压板的方法你应该会吧,不会再找我

网友:
在换  有可能是你以前没汗好式有一个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改高压板的方法 我不会。。

网友:
检测一下那个是供电脚,跳出来,然后飞线,应该OK,液晶好多都是电压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几次5706用一次,第二天又变成原来那样。。

网友:
论坛上有改高压板的方法啊,只要找到三个。一、供电12V    一般可以接在滤波电容的一端
二、地    三、ON/OFF信号     这个信号按开关有跳变      就这三个了        再有就是断开高压供电部分就好了

网友:
什么原因烧了管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一般难修的高压板都直接换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反正换上就用不了多久就烧。后来我拿到专业修显示器的地方,他也是换了管,好像还加焊了高压包那7个脚,其它就不知道有没弄什么了

网友:
换5707没多久又烧,高压线圈和灯管肯定要检查

网友:
怀疑电源适配器内400v/100UF电容 鼓包或无容量!!!加上假负载试验,适配器灯还闪就小心撬开看看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5706不行一般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LS是专业占位子的吗?占了这么一大片,小心说你灌水。应该是显示器电源的问题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显示器电源的问题板。

不明白你说什么,能否解释一下你的话?

网友:
C5706要成对换,也可以直接换了高压板

网友:
5076 做劳氏点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适配器坏或驱动板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不好意思,本来想说是电源板的问题,结果把“板”字漏掉了。后来改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又放错地方了。让版主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