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硕M2V出现USB device over current detected 报错,15秒自动关机的问题,原理分析

楼主(2010-11-25):
一片ASUS M2V主板,开机出现USB报错,15秒自动关机
CMOS checksa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维修过程:
1):此板是VIA芯片组,VT8237A的南桥,共有8个USB,分4组,四个前置,四个后置,分别测各驵USB供电,无异常。
2):测各USB的CLK DATA的对地值都正常。把USB供电跳线跳到红5V供电,还是一样报错,放电,刷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不变。
3):下了南桥,打开VT8237南桥的图纸,找到OC#0-OC#7这8个过流检测的对应脚位,发现分四组连到一个472和一个822的排阻,,测南桥上这8个点的对地值是760左右,说明南桥没有击穿。
4):不装南桥,把USB供电跳到5VSB,测南桥这8个过流检测点,发现OC#0-OC#5都是3。3V高电平,只有OC#6和OC#7这一组是低电平,明显不正常,问题找到了。
5):顺这一路跑线,取下四组USB供电的保险,发现有三组USB供电都可以连到472的排组上,只有一组不通,主板断线了,顺这条线追到南桥左边的一个大电容下,找到了发黑的地方,用万用表测试不通了,就是这里断了。
6):用细铜丝接好,装上电容和南桥,开机正常显示,此板修复。

PS:ASUS M2V 的USB过流保护是这样设计的,每个USB口的5V供电经过一个472排阻和822排阻分压后,5V/(4。7K+8。2K)*8。2K=3。3V,中间约3。3V的高电平供南桥各USB OC#脚,作为检测USB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有一个OC#不是高电平,南桥就会认为USB不正常,15秒关机。USB跳线,保险,与472排阻之间的连线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能查出来,绝对是工厂级维修。李工是不是从工厂维修出来的。今天学到了usboc信号的意义了。非常感谢

网友:
真是高手呀

网友:
工厂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天啊,这样的技术用来维修主板如果收费上不去,真正是可惜了

网友:
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啊!!!!!!!!!!!!!!!!!!

网友:
    一直见到的主板上USB过流保护,最多就是开机时的报错,但是并不会15S自动关机,也许这是VIA的特色了。
   不过,由此想去,也许其他有掉电的主板,不排除也有USB的相关问题引起的,以前这块没有想到过,今天得到这个触动,十分感谢!

网友:
我也修过着问题    这种好像一般都是 跳线的问题 吧

网友:
很喜欢这样的贴子,简单明了,惜字如金。
维修过程就像剥洋葱一样,从外由内,剥到最后,最终抓住了问题的根源。
一直以来,都认为图文版的维修过程写得过于繁锁,有些无关紧要的都可以省去,这样看得也舒服些。

如果楼主把大电容下断线的地方拍下来就更好了。我想验证的是,如果不知道USB报错15秒关机的原理,光从外观检查能否看得出来?
最后,楼主能否把资料共享下?哈哈^^^

PS:我尝试着找出贴子中是否有不恰当的地方,却未果。原来这贴子是”教材“,而不是”教程“。

网友:
学了几个月了,第一次听人说起,精华啊。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楼主分享一下啊

网友:
太厉害了。感谢楼主讲课。

网友:
楼主很强悍啊,今天又有收获了,那USB不正常不是VIA的会不会不报错直接掉电能?

网友:
遇到过没有修好现在看到这个贴子下次可能会修了

网友:
羡慕啊!什么时候自己能达到这个程度呢,努力吧!

网友:
这样的维修是骨灰级的了。

我等小辈功力远远不功。

膜拜。。。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维修经验!这样修复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呀!还是你厉害!

网友:
请问下。我遇到过好几块这样的问题。也是华硕主板的。但我每次都把接口旁边的小二级管吹掉就可以了。。

网友:
牛人!还能弄到BGA的点位图!
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
测南桥上这8个点的对地值是760左右,说明南桥没有击穿
请问楼主,这个是不是直接测量南桥这八各点和南桥本身的底线阻值?

网友:
晕倒,像这样掉电,要、不是进界面报错,我想问下你能知道是他的问题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能查出来,绝对是工厂级维修。李工是不是从工厂维修出来的。今天学到了usboc信号的意义了。非常感谢
请问什么是工厂级维修?

网友:
赵景
的帖子
是直接找南桥的地线,再测桥上这8个点的。

网友:
我以前就碰到过,百度里面能查的到,

网友:
这种板子太烦了
好多送修的
都是少一个跳线造成的

网友:
哈哈 LZ思路清晰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这个现象我原来在华硕经常修到。

网友:
不错,这种报错一般都比较麻烦。

网友:
猛男一个.佩服佩服!!

网友:
华硕15秒关机的故障也见过一些,不过楼上这个称得上经典,很值得学习,把思路都理通了,感谢楼主

网友:
技术牛人,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学习了,,
这位朋友回帖够搞笑的
这样的维修是骨灰级的了。
我等小辈功力远远不功。
膜拜。。。

网友:
很牛的人,学习了,顶顶,强强

网友:
大哥 写错了吧 是M2V的主板 M2N是英伟达的芯片 怎么可能出VIA呢

网友:
世上有这等牛人,还怕中国电脑修不好,这让我看到了中国维修界这光明钱途,这乃中国之福啊,我等小辈还得认真学习,努力发功,来日可跟这牛人一决高下,

网友:
这个绝对呆过工厂的,并且自己刻苦研究了一翻。
强~~~

网友:
华硕就是好。这个还有保护。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过,下次看来要好好看看检流的电阻了

网友:
有些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点位图就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主板真的很奇怪,少一组USB供电要提示15秒自动关机,遇到不支持的CPU也要提示15秒自动关机...

网友:
原来OC 就是over current

网友:
确实不错的维修经验,也给我们维修到同一故障时,提供这方面的思路。

网友(2010-12-28):
专业啊。。。有图的话就更好了,能否上传下连接图?

网友:
牛逼人,高手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个这个问题  乱搞一通好了 但不稳  看了LZ的帖子才知道是这麽回事  在这感谢lZ 的分享

网友:
楼主 太牛了  加好友吧 我的水平太次 以后多多想你学习了 你所写的帖子 我会一个不拉的研究  直到能达到你的水准 !希望有问题不吝赐教啊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没取南桥之前为什么不按你的第五步操作,不是有点儿南辕北辙了

网友:
asus AM3板卡在logo,好像也在读USB,明天再去看看,

网友:
动了大手术啊,不过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2011-01-27):
回复 网友A:

太强悍了,正因楼主发了这个贴,我才修好那块华硕板,还收了人家90块钱,说是换了桥,非常感谢!

网友(2011-02-27):
大哥你太厉害了 佩服佩服 像你学习

网友:
我最近也正在遇到这类似的问题 呢    给了思路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种现象是这类芯片的个性问题,还是共性问题?

网友:
太厉害了,基地高手如云呀

网友(2016-12-09):
理论解释得比较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