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900HA 无待机

楼主(2010-11-25):
拆开看了下 没进水 也没动过   但就是没有待机电流   电源进来的第一个Q管4925B  第1, 3  7,8脚都是9.5V 。 5,6脚是1.45V
没有3V。5V       不知道4925B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把5,6,7,8脚相连起来 还是一样没待机   后端电路量下来也没发现有短路  没对照 没头绪了 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那位手上有这种机器吗  帮忙量一下隔离管的电压情况 还有3V 5V是由哪个IC出来的

网友:
你的维修思路不正确吧,应该是先看保护隔离,待机,然后 再考虑系统的吧

网友:
------------3喽同仁说的对,先从基本的查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但不清楚4925B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 ,引脚是否正常 无待机是不是由于保隔电路所造成的
没有一个参照,无从下手

网友:
无待机有可能是保护隔离造成的呀,你可以找一个同型号的管子代换一下试试呀

网友:
先考虑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在这 就是没有一样的管子代换哦 我也是在帮别人打工  有几片料板都是P3 P4的 条件有限呀

网友:
管子你测的正常吗? 看看条件可不可以飞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线试过    依旧没反应    应该是不可以飞线的

网友:
有些是不可以飞线的,你可以找一个场 管代换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