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PRESCOTT 533不开机

楼主(2010-11-25):
今天一县客户发来一快杂牌PRESCOTT 533不开机开机电压有5V!!高人指条明路

网友:
VBAT 有无3V  跳冒有无3V  32.768   3VSB

网友:
VBAT 是什么?跳冒有3V !! 32.768   3VSB 又是什么IO网卡都下了一样没有明显损坏迹象

网友:
VBAT 是主板电池,晶震有没有工作,3VSB 是主板待机电压(应该是3.3V)有没有正常,正常的话就换IO都

网友:
我刚修了一块,是内存供电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电池下下来测量的电压是2.9V     3VSB 也有  IO也换过新的! 可以告诉我晶震有没有工作应该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测量吗

网友:
先判断是不是开机线路问题吧。。也许是短路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电压有5V,如果你有什么建议麻烦请详细测量方法 可以吗 大哥

网友:
量下ATX对地值,看看有没短路,不严重短路的话就来个强开机吧,能开机就说明开机线路有问题。什么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制开机可以开机电压也正常只是CPU不工作 开机电路怎么测试可以说明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说清楚。问 你什么 IO,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W83627F-AW 已经换一个新的 IO 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跳线位置对吗?

网友:
测量IO 67脚是否 3.3-0 -3.3的跳变。
如果无跳变。IO坏。
如果无电压。查61脚是否5V。否则南桥坏或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VCCRTC,RTCRST#,3VSB,RSMRST#。。。
如果有跳变,查73脚是否有3.3V ,无3.3 ----查南桥
有3.3V 查72脚是否触发后变为0v,---变为0了,说明72到绿线断线。
没变为0。说明IO或南桥这边有问题。还要继续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百分百 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高手果然是高手,说话简单明了,我这就去按你说的去查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师我问一下IO没换好是不是67脚3.3也不会发生跳变,我这个 IO是新的是不是没焊好啊

网友:
老师我刚才测量了 IO  67脚有3.3V但是没有跳变 我照你说的又换了一个新的上去还是一样开机电压只有4点几V   但是换过IO之后把时钟直接对连可以开机CPU有温度不工作  时钟在待机的情况下2个脚的电压是0.07和0.33  开 起之后原先0.07的变成0.01原来0.33的变成0.98  时钟也换过故障依旧       IO换换后我点了10次左右其中有一次居然上U不上内存的情况下跑到了C1 这是什么意思  天啊   你开开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拿来的情况也是不开机吗 朋友

网友:
哦 。摸晶振开机。换晶振。不行就重置南桥

网友:
讲清楚点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简单,一只手拿镊子碰晶振的一脚,给晶振加一个电压(人体有电)能触发就说明晶振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测量IO 67脚是否
如果无跳变。IO坏。
老师我问一下为什么我拿了个点得亮的主板特意量了一下 IO的67脚可是万用表一直显示3.3V也没有出现 3.3-0 -3.3的跳变   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镊子碰晶振的两个脚他才开机  晶振我也换了2次还是一样 是不是晶振也要一样的型号还是有其他的要求  有的话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呵呵,当然要原和来一样的了这个还用说?好像跳变用示波器看的清。干这个活儿要仔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两脚是否有压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只有83627的 IO才量67脚有没有跳变其他的IO是量哪个脚可以判断它的好坏呢

网友:
你跳线帽对的。但是跳线是否有3V左右电压。南桥是否有。3.3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