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报163错

楼主(2010-11-25):
今天接到一台很怪的520现象 插电源自动上电 时间不能保存 电池有电 起初以为是COMS电池没电了 拆开一量3.3V正常 电路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以前这现象有修到过是南桥出了问题 把南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有哪位碰到过这类问题 指点一下
自动上电

网友:
南桥旁边电容查一下。

网友:
李戴辰
的帖子
你觉得EC有没有可能 一插电源就自动上电!还有南桥旁边的电容怎么确定好坏

网友:
我支持楼上的说法哦!你先换一个EC看看哦!

网友:
可能是断线

网友:
EC可能有问题啊,,不受开机控制了

网友:
你裸机测了,,上次我碰到一台TCL的也是跟你一样,后来换个硬盘就好了,,不过,你这种情况,有没有查下CMO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