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DELL显示器亮一下就灭,高压一体板,没有12V ,测量有20.6V的,接通用高压板的12V上,高吗?
显示器
DELL

网友:
高,马上那个会烧掉,买一个24伏的高压板就ok了(长城原装的那种)

网友:
我这里是个非常小的城市,不容易买的,除非发货

网友:
不能接,一高压板才10多块钱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21.5 的,才有两根灯管,我记得17以上的不都是4根的吗,

网友:
不能换 我换过一个 客户拿回去用了两天 高压板就烧了

网友:
不好买 那就把电源板一起换了

网友:
你不会看看能不能修高压板吗 一般你看看线圈 还有保险

网友:
修不了了,第一,我是个新手,功力不深厚。第二,那是被别人用风枪吹了,而且吹的乱七八糟,所以只有换的可能,没有修的可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重新换一块一体板。

网友:
还是换一块比较保险

网友:
先要排除灯管故障,再找个电路图或集成电路的数据书里的应用电路参考一下修修吧。

网友:
高了电压快一倍,你说高不高。电压高一伏我都不放心接。

网友:
有24V 的高压板的,换那种可以的

网友:
换个宽电压的通用高压板

网友:
次级的滤波电容是多少伏的?

网友:
用7812降压,多用几个,不然会很烫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