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 待机002 自动开机0.27 掉电反复重起

楼主(2010-11-25):
开机瞬间电压 CPU 和芯片组供电的一个电感无电压 无 电压,有3.3  5  1.0  1.1 V 求各位师傅指教怎么修啊 谢谢

网友:
2230S  .刚出没多久的本吧  ,那么快就有坏的了

网友:
先把各电压修出来。

网友:
先修CPU电压还是芯片组一个电感的电压啊
奇怪芯片组 一个电感有1.1电压 一个没有

网友:
先测下所有大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打下电感对地阻值,按上电时序,是有哪个电没加上去掉

网友:
先修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