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有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0-11-25):
康柏V3000,英特尔965,独显,很多人都说是显卡的问题,自己也修过,所以就把目标放在显卡这里,还没敢下手,就是做系统的时候就死机了,然后在开机就不认硬盘了,我们公司的人都说是南桥,引起了争议,当然我是保持沉默的啦,所以就想请论坛里面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LZ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个bios看看!不行再考虑南桥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硬盘看一下或者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硬盘接口那边容易松,导致不认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排除过了,
供电也正常,刚刚换过南桥.
现在已经是彻底的没方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刚刚换过,情况还是一样!
供电也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排除过了,散热很正常的!

网友:
建议刷个BIOS。前几天我有个V3000也是装系统死机,关了再启动就不认硬盘。后来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BIOS已经刷过了,已经是真的没辙了!

网友:
硬盘就四个信号线,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南桥导致的

网友:
具体的测量一下信号,看看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今天早上来上班来的时候就 开始弄了,那几个信号测了,打了阻值也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到南桥的几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今天看见硬盘接口那里电阻有点变色,但是当时查了图纸,测了也没有坏,当时实在是很无助啊,这种料板也有,于是就换了,然后在外面测试也没什么问题,刚装好机器没有多久,正在测试,这板子也让我是在没话说了。绕了那么大的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