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北桥代换

楼主(2010-11-25):
K8M890 能代换K8T890吗  谢谢

网友:
桥这玩意儿还是用一样的保险点儿。

网友:
同型号代换

网友:
最好稳当点,板子做多了,容易变形,安全第一

网友:
不行,一个集成显卡,一个没集成

网友:
肯定不行,型号要一样的才行哦

网友:
还是用同型号代换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