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行5200 花屏换显存后只能显示型号和容量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风行5200 花屏换显存后只能显示型号和容量的问题!
M/N 风行 5200 CF 白金版 128M DDR

正面排列
U8      U7                                  U9        U6
                      U4             U2
      GPU          U3            U5       背面排列

花屏 用MATS测试显示是FBA[ 30 :0 ] 后面一排错误!确定应为U4或U2问题!显存型号为N2DS12H16CT-5T
没有完全相同的显存换就找了另一块5200的显卡的显存型号N2DS12H16BT-5T  代换了U2。原来开机显示不全的显卡型号和容量显示信息正常了,还以为修好了呢!可是这个信息显示后就是黑屏!觉得奇怪,原来只是花屏,现在开机不花就是这个显示画面!我把U4和U2拆下来焊在另一块5200的的显卡A区上测试A区显存全都没有问题!也就认为这两颗显存能够代换因为放在一个区测试都通过了的!又换回这个风行5200上只要两颗全贴上就是卡住,拆掉任何一颗也就是花屏能显示不会卡住!
这个问题现在觉得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二个显存应该是不能共用吧,你试着把显存全部换为N2DS12H16BT-5T  看看,或都再将使用N2DS12H16BT-5T 的BIOS刷过来看看。

网友:
BIOS应该没有问题!两块显存如果不能共用,我放在另一张显卡上测试就不应该会通过才对!只有看什么时候能碰到相同的显存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