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1-25):
我的E家,能不能后加个路由呢?加不了啊,什么加呢,什么设置?
求助

网友:
一样的啊!跟平时一样设置就可以了.把帐号密码设到路由器

网友:
跟平时一样设置也没办法搞定、

网友:
确认一下是不是路由器的问题,或者更换另一品牌的路由器测试下

网友:
雁度惊寒
的帖子
你用什么牌子的..试下华为的

网友:
路由没问题,我怀疑我的E家,是不是不能后加路由

网友:
我刚问了电信一些人,低端我的E家套餐服务是不允许多台电脑同时上网的,所以电信将路由器的信号频掉了……
打10000号问下吧

网友:
可以加的,可能是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