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X6330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芯片组是945PM的,故障是这样的:可以开机,进PE和安全模式都正常,但是进系统从XP滚动到桌面转换的时候屏就没有显示了,不是暗屏。电流也从1.21左右掉到0.83左右,有进系统的声音出来,外接好的。。换过硬盘重做系统故障还是一样,主板上靠近硬盘接口的地方有进过水,把主板洗了一下,没有断线。高压板的启动电压也掉了。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查?

网友:
试试安全模式正常不正常,进pe正常不正常

网友:
大哥我已经说了进安全模式和PE都正常的,我觉的应该是显卡把开启信号关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查。。。

网友:
只有做过显卡试下了,进系统要驱动显卡的

网友:
应该是要做下显卡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4416S的机器  ,A卡的  ,跟你故障一样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解压显卡驱动  ,进去以后在装官网的驱动就搞定了

网友:
我觉的是ec或者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进不去PE的  换南桥搞定的  那机器南桥爱坏 可能跟设计有关因为南桥后面D壳的几个螺丝不上进系统没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错误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进VGA模式或安全模式将显卡驱动卸载了再试试.
或者,楼主有重装过系统吗?

网友:
机器没有搞定,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