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清华同方K431换改良的6100无显!是不兼容吗?

楼主(2010-11-25):
有两个同样的清华同方K431都是换改良的6100  但是换完都无显示  第一次开机已经听见两声时间报错了 但是LVDS和CRT都不显示!  芯片是刚刚新进的  同时买两颗 都是这个问题
请问有朋友遇到过的吗 是这个机器不兼容改良的6100吗?还是说要刷bios才行?  应该不是芯片本身问题把 同样两个芯片在两个K431机器上都是这个问题!而且以前进的换在别的机器上都没问题

网友:
6100分GF NF 。

网友:
还真的没有注意这个! 但是刚才看了下 原来的是NF现在换的也是NF。
请问清华同方K431有人换改良的6100成功的吗

网友:
你把原先的做回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就是试试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前些天连着换了两个   都没问题   可能是你没做好  或者有掉东西  好好看看吧
  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几位  我就是想确认下这机器是否兼容改良的6100  可以100%保证做好了肯定不是焊接上的问题    两个同样的机器  而且这两个机器不是同一个人修  都是这个问题!感觉换回原来的肯定能亮! 今天又订了两个芯片  还没到呢  到了 换上去再试试

网友:
你的這個機型的板號是多少啊??是不是MS-1414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M550JE
????

网友:
修过几台,换的,都能亮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症状的板子

网友:
那机器修得蛮多的 有一次修到南北桥有断线,怎么换都不好

网友:
哥们 要是2个板子都是一个人做的话  ,,就在去掉丛植一下,,有时候跟人又关系的

我们公司新来的技术,BAG都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