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消毒柜做一个烤箱。写详细点谢谢!!!!!!

楼主(2010-11-25):
大家应该碰到好多爆桥。 感觉很多原因是有水分引起的。有同感的帮支持下。。感谢那位有经验制作烤箱的老板。指示下。需要买什么东西及制作过程。在这里先谢过了。
求助

网友:
我们也有一个消毒柜,也想改装一下,但也是一直没条件,没思路,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用烘烤档烤的,一般烤个2.3个小时再做BGA.效果也还行,建议LZ也试试,如果知道好的改装方法也不妨透漏一下哦,呵呵....

网友:
弄个微波炉好了, 哈哈。

网友:
微波炉也行啊 那也太牛了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下答案。

网友:
没有制作烤箱的吗。 看别人做过。具体不知道要买什么配件。 应该不难。好像一个温度控制器,还要一些东西。具体的。那位有制作过的。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