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F4P 故障

楼主(2010-11-25):
今天接了一台SONY PCG-4F4P  BIOS里找不到光驱和硬盘,无法进入系统,拆机发现有一转接线连接光驱和硬盘,转接线里有四个IC,我都测了每个IC引脚的阻值对比,四个IC的引脚阻值都相同。不知道这样测是否转接线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是不是应该针对南桥维修呢??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可以一一测一下线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测才正确,请赐教!!!

网友:
就像测屏线一样一一测过去,看有没有断线,没用就认为是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碰到这种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