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S-GR不认显卡

楼主(2010-11-25):
开机跑码到2b就显卡报警,然后就跑到7f,测显卡槽供电正常,就是没有复位和时钟,都是0V,而PCI槽都有复位和时钟,该板是单桥,找不到时钟芯片,请问显卡槽的复位和时钟去哪里了

网友:
时钟芯片 在桥里, 典型的桥空焊·

网友:
那复位呢,也在桥里面?看来只好加焊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