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T60奇怪的问题,原装适配器20V,插上原装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盘马上电源指指灯就灭了,用电源表调到20V,按下开关电流从0。04A直掉到0,电源指示灯灭,但把电源表调到18V再按开机键,能正常加电并显示,但报低警(低电平)但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调高一点就正常进系统了。电源指示灯灭后,测3M,5M都没有了。求助。给点思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部分有问题.查一下U61和U28那块电路吧.

网友:
汗  没遇到过 希望能解决 顶下

网友:
按照掉电来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待机部分有没有问题?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查查CPU供电,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我感觉是主板有短路,查查CPU的那一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今天换一个MAX1901E,的3M,5M的两个升压电容,会好一会,等凉了之后,又成原来的样子,18V左右开机,20V不开机

网友:
后级电压有电路的查一下吧

网友:
保护,可以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检测部分出问题了,查一下相关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或看滤波是否正常!3M ,5M的滤波

网友:
查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换换CPU供电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