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与ATI显卡加焊而已可用多久?

楼主(2010-11-25):
之前收了多部hp nvidia compaq v3000 nvidia或cq40 ati显卡的机,都是加焊搞定的。
就是请问这样做能维持多久才挂?因为之前就听同行讲这方法行不通,返修率高,很快挂...
是真的吗?
顺带一提本人还是新人一个,对BGA认识不多,就什么都网上学来的
显卡

网友:
这个可不好说,做的一般至少也得用个半年,当然也有一个月内坏的

网友:
那要看客户怎么用了,我搞过的有一年的了也没有问题的,也有一个月就出问题的

网友:
加焊过有的可以用几个月,有的半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
我是菜鸟,我是拆下来重做的,毕竟加焊的话如果焊盘氧化的没过多久就会回来的拿~~

网友:
我这有一个用BGA加焊 因为客户给的钱不高 也不想放弃 加焊了 半年后返修 你提的问题太广泛了 主要看你加焊后 是否改装风扇 还有客户的使用习惯和环境

网友:
加完焊,你叫客户再买个风扇

网友:
我的客户1周保证拿回来,专门扔床上玩,故意的发坏。

网友:
是啊,这个不好说了,看运气了

网友:
换一个保险些

网友:
改成长转,加铜片我的半年还没回来过,呵呵。

网友:
通常大大们是用多少度数去加焊的?我大概大概都是维持300 c左右

网友:
看起来得顺道卖客户几个散热风扇才是王道。

网友:
ATI显卡加焊能用的久一点 NV的最好还是植珠,加焊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看运气了~~~

网友:
也不一定啊!
我觉得最大问题在你装机方面,其次就是客户如何使用!
只要你加焊完,处理干净 打散热膏 调节风扇铜片与桥的距离 加铜片 然后再把风扇改常转,估计这个起码用一年半载没问题!

网友:
芯片有瑕疵的肯定要换才能真的处理问题。因为是核心那一层脱焊的多吧。重植只针对没有瑕疵的芯片而言吧。

网友:
碰运输气,如果客户成天玩大型游戏, 散热又不好的话,估计很快就找你了特别是HP机

网友:
不一定,有的长,有的短,这个没有一定的

网友:
看运气了 !还好每次都是过保修!哈哈!

网友:
一般管两三个月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真得看运气,快的好象几个小时,我见过

网友:
这东西就是看你加焊把握的尺度  还有装机散热处理上做功夫  正常来说能用住  但是一般出问题的芯片都不稳定了 所以换改良升级版的芯片才是王道 然后铜片  基本上让他一去不复返
咱维修就一个目的为客户解决困难

网友:
这样的事情不好说的 这个和使用习惯 温度情况还有使用时间 等等好多的因素决定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有时很久不坏,有时一天就坏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最好是换改良后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