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C51主板

楼主(2010-11-25):
有几块V星代工联想NC51主板,上电各个电压正常,U、内存、桥都有供电!晶振有压差,有复位!不跑码,无显!CPU风扇和系统风扇口都不能用!不转!上灯座全亮!换过U和内存!同型号换过6566和83627、门电路、BIOS!压过桥!板上有MS芯片!请前辈帮忙,求指点和图纸!先谢谢了!手机发的贴~

网友:
查下风扇供电正常不, 刷下BIOS ``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桥虚焊了  直接加桥吧

网友:
CPU打了信号没有,PG RST都到了吗

网友: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桥那边的问题 查一下供电电压 不行可以考虑换一个桥试一下

网友:
查资料基本确定是北桥的问题!没有BGA!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