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AL1923W黑屏灯闪故障求助

楼主(2010-11-25):
一台宏基ACER AL1923W,打开电源开关(此机带跷板式交流开关,未按POWER BUTTON)大约2秒后电源指示灯就开始闪烁(大概1秒1次),屏无显示。
拆机未见明显异常。测试+5V及+12V正常,换了块电源高压板试故障依旧,拔了屏线再试,故障依旧,仔细凑近可以听到吱——声,难道驱动板的问题?
修过一些明基的和山寨的,没啥经验。望高手们有图的贡献个图,没图给个思路,谢谢啦!
网上有卖拆机驱动板的,要六七十块了,这台液晶是我收来的,感觉花那个钱不太值当。
黑屏

网友:
看你说的故障 背光都没亮 你先检查看背光有问题没。还有3.3V正常吗?

网友:
背光也是一亮一灭的。现在不插30片插,屏背光和指示灯交替点亮(频率大概1Hz)
3.3V也是正常的,应该是我这台板上的ADJ吧

网友:
你查驱动板上的开启信号 和微调 是否有 我这也有一台 换了 电源板

网友:
你这故障有点像电源板的问题,换个TL431看下

网友:
我换了TL431,故障还是老样子.还发现,有时候开启指示灯并不能闪烁,但可以听见较低的啸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