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怪病 半月犯一次

楼主(2010-11-25):
   这个笔记本以前我给修的,以前是一开机,就停留在LOOGO画面就不动了,刷BIOS就好了,但是这机子过了半个月又回来了,说是一个月有一两次不行,问题还是停留在LOOGO画面不动了。  我真晕菜, 这电脑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不用原装适配器不不能开机,开机就在跑滚动条地方一直滚,进系统插适配器死机,但是一拔下来就好了(只用电池)  用原装的适配器就没事,但是卡,一拔下来就不卡了
   这样的问题怎么搞呢  有谁遇到过呢!?

网友:
上官网下bios 进系统刷

网友:
   对了 这机子其他都没有问题,放电影拉  玩游戏拉 在电池充足的时候,插适配器都没有问题的  真晕菜了  不知道从哪里搞了    再说,一个月就两次不行的   我怎么搞啊 哎

网友:
HP这鸟机器是有点问题,,那你就用原装的适配器哈,,,不就行了

网友:
换个原装的适配器就OK了啊

网友:
你再刷次bios试下吧,呵呵,解决了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哈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电池在满电时机器没问题因为没有充电电流.一但电池需要充电时机器就有问题很明显这问题要么出在电源上电流达不到或是主板充电和电源管理电路这块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隔离保护电路把电给漏掉了。

网友:
上次你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彻底把!仔细研究哈供电部分

网友:
    但是现在是好的啦   用原装适配器 的啊   用高仿的都不行  现在用原装的就可以  一切正常   这机子就是有点不舒服,时不时的考研我  现在一边玩 一边充电也是行的   有人说电源的功率达不到   但是我这电源的电流是4.7A啊  还不够吗 ?  电源是好的

网友:
给可调电源做个HP专用电源头就可以电流

网友:
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可以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档logo刷了BIOS要不了几天又档logo 不知道LZ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一定要用原装的才可以吗?

网友:
通病 我这边一台情况跟你差不多  开机停LOGO 捡不了  。  最后原装适配器解决毛病

网友:
测试一下,U1020,不行,就换一下,如果此芯片性能不良,也会偶尔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可能安数不够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也是6531,机器来是进水了,问题不是很大,解决后开机亮,可机器特别慢,慢的要死。进系统就更不用说了,我用的不是原装电源,再带着电池时,拔下电源,机器反映快点,也不知道那得事,还有我上会修了两个4411S一个英特尔的,一个AMD,也是进水,修好后也特别慢,显卡南桥都换了,这不要大家讨论讨论呗。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见过呢!学习中。

网友:
有空研究一下,他那个适配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原装适配器,一般就好

网友:
我有一台是电池坏了,拔下电池进系统就正常,拆开电池测量一个mos管短了

网友:
晕了,我碰见过一个新的,用电池正常。只要插适配器,就使劲在那滚XP滚动条,很久很久才能进去,大概要10分钟。最后换了一台。像这样的棘手毛病,无厘头那种,头痛

网友:
看来hp这款的机子还真挑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要10分钟。最后换了一台。",请问是换了一台原装的适配器还是什么?

网友:
这情况SL400我遇到过,就是用适配器进系统非常慢,进系统后任务栏右下方的图标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时间,用电池进没有问题,客户的适配器是后来买的,看上去跟原装的一样,最后我换了一个客户带过来的的机器的适配器试,原装的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一套都换了.也没法判断到底是适配器还是本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