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图纸上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想请教一个问题,先在此感谢。就是图纸中的VIN,它指的是什么,连接到哪里,我不知道这个VIN是与什么芯片或什么元件相连。
现在PC107这排三个电容都短路了,我想与VIN有关,但不知怎么查下去了

今天我把电压打到4V,电流调到0.6A的时候发现ISL88731等周围有发热现象,就把ISL88731给换了,然后这个芯片不发热了,但还是有短路现象,结果发现北桥在这样的电压情况下也发热了,真是无解当中.......

网友:
你有图纸就好说话...vin   :  V是电压的意思...in是input的意思....有图纸吧...搜索vin  就可以看到vin这个点连接到那些上面。

网友:
这是你的主供电呀.你的机子使用电压是多少这个电压就是多少.

网友:
把PL5断开就知道是不是这三个电容短了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王大修 -17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顺藤摸瓜一路路查下去。。。。。。。。。。。。。。。。

网友:
你为什么不考虑是那个mos管呢

网友:
电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 什么叫电击?
怎么做?

网友:
电流器接2个线出来。先用低电压电击短路处。没有效果可以试着升高电压电击。

网友:
VIN是电压输入端的意思。你测量那三个电容短路了,但未必就是它们短路了,还有与它们并联的所有元件都有可能短路了。先查晶体管,大功率器件,再查电阻,电容等。因为晶体管等大功率器件容易短路损坏。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有焊下怀疑的元件逐个检查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短路地方时发热最大的点。。大部分可以烧出故障。有些还是不能烧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就是加电烧啊,原来这叫电击法呵呵

网友:
在此感激不尽各位的热心回答,我想再问一个,就是图纸上有好多处标有VIN,那每个VIN点是不是基本都相连的,

网友:
测电容通的也示必是电容,这个电压如果其中有一点短路所有的点测都是短的。

网友:
按常理3个电容不会同时短路。楼主还是要查仔细。

网友:
就是供电输入。多少V的就不一定了。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应该不会公共点短路吧    公共点短路 会5安大短的啊    你把那个电感断开把  看下   如果是上mos短的话  搞不好也会5安大短啊      你断开公共点  家电烧下呢

网友(点评):
这个我赞成,如果短路的话,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导通为 0 那一般都是电容击穿!

网友:
烧吧。烧就可以了。

网友:
与VIN有关的电路可多了咯。

网友:
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VIN就是一个netlist,所有为VIN的netlist都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呵呵学到电击的方法了。。没事试试。

网友:
楼主烧机啊!!烧烧更健康,不烧才出问题咯呵呵。祝早日修复

网友:
我后来发现,这个短路可能与北桥有关,当我加电的时候,电流调到0.6A的时候发现北桥有明显异常发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