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修的一台compaq NX6130(已点亮).USB接口有点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0-11-25):
机子是进水的、刚开始不触发,等全部修好了再合计写下过程、一波三折啊。。现在机子能点亮了,但是4个USB口都不能用,南桥换了全新的2个了,USB供电正常,数据对地523,但是USB数据部分(中间两个线)在待机时有2.5V的电压,不知道正常否?此板刷了N个BIOS才好的。板子上的网卡芯片拆掉了,现在就是USB口不能用,不管在DOS.PE.XP下都不能用,哪位遇到过么?能说说思路么?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哦,已经确认不是系统,BIOS设置问题,刚开始刷BIOS是因为循环跑代码引起的,主要是问下USB接口的2.5待机正常么,貌似没见过别的机子有这个电压啊

网友:
量一下U57时钟芯片的第12脚是否正常、R459是否正常

网友(2011-03-30):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