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灯泡闪烁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0-11-25):
长城300W,串上灯泡试机,未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灯泡就一亮一暗地闪烁,这是正常的吗?我看到有些资料说灯泡一亮即灭才是正常的。这台电源是哪里还有问题呢?

网友:
还有就是灯泡不是串接在保险处的,是串接在插座的火线上的。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电源有问题。

网友:
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电源肯定是在空载状态,带负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未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待机也要加负载试机吗?用12V的风扇做负载可以吗?

网友:
灯泡一闪一闪说明还有问题没有解决,楼主可以先看看有无待机电压和PSON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