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怪问题

楼主(2010-11-25):
接机时开机白屏几秒后显示正常,拆机发现高压已被人改过,开启信号没接好,于是在屏上拉了个3.3V过去后OK。心想不会白捡个便宜?呵呵,开机显示走完滚动条后就一直暗屏,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显示正常。于是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禁用后开机可以进系统,在系统里一开显卡驱动后重启就老问题,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是过完滚动条后就暗屏。系统换了两个无果。跟客户报价修显卡300元,上BGA把7500拆下,做好上机测试居然故障还一样,无解…

网友:
这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高压条和亮度调节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
高压是改过的。 是不是没有改对。

网友:
应该不会是高压吧?他走完滚动条后有像是暗屏,但看不到图标,就是有点点背光。想明天刷个bios试下,不知哪位有R40的bios?

网友:
肯定不是显卡,主查屏线高压这块。

网友:
看哈你的高压吧!感觉是没有改好吧!

网友:
应该先换个显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给你一张图纸 版主认为多余可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呀,应该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明天先刷下bios,不行在定高压回来换…

网友:
高压有问题,从新改

网友:
现在是每次把键盘两个螺丝打上就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后要放电又可以喔,在键盘下面垫了纸还是一样…超级郁闷

网友:
今天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休眠开关惹的祸,换了几条高压都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