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承龙t280s开机键 没电压

楼主(2010-11-25):
[

我测过 vL到r3031一端有电压(5V) 到Q2111的G极就只有0.6V了,vL 经过r3035(47K)电阻后 也只有0.几V了    .
拆下电阻10K 和47K测量正常!
q2111 D极有3V电压, D级经过了r3029(47K),3V多电压。怎么二个电阻一样, r3035 电压就低呢??才零点几?
现在开机键只有0.几V  按开机键机器不加电!

请教 像q2111这种 他是怎么工作的? S接地

图忘传了

网友:
楼主应将应的电路做个截图,这样才方便咱们基地的朋友们帮你分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我看看吧, 有图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将SW1拆掉看一下,电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 不大可能吧? sw1测过啊  用二极管档 按一下有鸣蜂的

网友:
拆了看一下吧,看你的这个图除非是Q2111 Q2114 GS极有问题,要不不会造成Q2111G极电压拉低的,只有一个可能是你的开关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就是啊很郁闷的啊,
我明天看看

网友:
   我感觉是开机键拉低了他。拆了试试

网友:
搞定了,  菜就是菜啊, 原来是q2114的原因,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