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上的CPUTIN和SYSTIN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11-25):
有哪位大哥知道的,说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system

上网查了一下  CPU TEMPERTURE IN  因该是CPU温度输入  systin 因该是桥的温度输入   主板上有CPU FAN 和SYS FAN  由IO 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调节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们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互相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