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牛B显卡求助。。

楼主(2010-11-25):
(图片)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  换过电源没?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明天试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供电不足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温度过高或或者电压过低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温度过高或或者电压过低引起的、

对,先检查一下散热再确认一下电源是否功率不足。

网友:
有些显卡要接12PIN的,不然供电不足。

网友:
是供电的转接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