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39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11-25):
今天收到一张品牌机上的939主板,故障为开不了机。硬开机一切都正常,拿到之后量了一下开关机针脚是1.20V,明显偏低。IO供电都是正常的,USB供电是和开关机针脚连在一起的,也是1.20V。IO是8712F-A,量了一下72脚有3.3V,75脚也是1.20V,75脚的电是和开关机针脚的供电连在一起的,所以是1.19左右。但是短接绿和地,再量电压,USB5V了,电压都正常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望朋友们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
5VDUL电路烧了,一般是U盘之类的造成的。

网友:
我修过一块类似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内存槽右边的贴片三条腿的东西坏了,好像记得是个场管你看一下

网友:
找下1117 或1084

网友:
顺着开机针查电路

网友:
5V双路 供电被拉低了··沿着开机针路线,

网友:
跑一下线路有没有断了线。

网友:
按你的说法,这块板是采用5V双路供电的,查一下5V双路供电中可能有损坏的MOS管

网友:
楼住已经知道问题在那了嘛,知道问题就好修了啊.跑线吧.

网友:
跑线路试下

网友:
很好弄的

网友:
对啊,5V开机电压被拉低了,跑线路吧,没捷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