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接红屏维修案例TOSHIBA M300

楼主(2010-11-25):
故障板:TOSHIBA M300 英业达代工

代工号:PT10S

故障现象:红屏

维修过程:

第一步:测量LVDS总线

测量结果:出师不利!第一个测量点就有问题。而且也只有这个点有问题。7PIN对地阻抗无穷大!

第二步:找7PIN所连接通路

继续上连接图:

所以只是这个点空焊了

很简单。套路继续!

接下来就是维修了!

首先用镊子刮开这个地方的红胶

还拍了张拆了4个黄色电容的中间2 个电容。这就不上传了

给大家看看反面的点

维修手法:从刚才刮开红胶的地方吹焊接油进去!然后在所空焊

的点正反面用风枪吹

这样子。再次测量用镊子点住的这个LVDS_TXDL0N

阻抗已经有500多了

大家看看维修过后的效果

谢谢。发帖完毕

最后请论坛管理人员将还在审核的帖子,帮忙审核通过。谢谢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上BGA的安全系数高些,

网友:
最后说明下:希望各位维修人员,不要看到TOSHIBA M200  M300之类的机器,就全部都是OE128超级电容的问题。

虽然这个板子是大家所遇到,其他现象非常少的板子。

但是遇到的现象,其他板子也有可能遇到的。所以认真对待每一个板子。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LZ这种方法稳定性能好吗?

网友:
如果能把那个点吹化应该 和做BGA效果一样吧!吹不化就难说了

网友:
前天家里的电脑也红屏,我以为显示器坏了从店里又拿了台二手的,没带vga线,装上去还是红,想到肯定是线坏了,又换了根VgA线,果然好了

网友:
LZ这样做用不了多久又会返修的,最好还是用BGA加焊一下

网友:
我觉的楼主这个机器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样,返修的机率是不是很大?

网友:
现在修到的TOSHIBA的板子是海外统的板子

现在是不想做BGA。不是不做。是做了后,弄的不显示了那不是更麻烦。

有个PCB。LVDS部分太多阻抗无穷大了。

拆开后,好多焊盘都是损坏的。

所以修起来特麻烦。要飞8根左右的焊盘上去

965的桥。不好飞。太集中了。

所以我担心这个板子拆完桥后也是这个效果。

所以就采取了这个方法。

若是返修,没有关系的。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方法,到时候实施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把锡球什么的放在哪个穿板的孔上吹融化?要是那样的话那旁边的锡点会融化~,我是新手,从没见过这样子的,问下,老手门见笑了,还有能否分享下你那个想法,让我们新人多学习下

网友:
想问下楼主红屏为什么就直接判断北桥的问题呢,没考虑过灯管的问题

网友:
对芯片局部加热不可取,爱坏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啦,又学一招了

网友:
我看你空焊的点是最边上的点,可以试着飞条线出来,仔细点应该焊得上,这样应该更稳定些

网友:
估计不久将会返修

网友:
我是想说:桥空焊。

什么现象?怎么样去判断。是PCB断线还是怎么了?

我这么做一下。费不了几个时间。10来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处理完了

能证明就是这个点引起的红屏。

那么就算去做桥。我也是修复好了的板子再去做桥。如果做了后不显示或者有其他什么现象,心中也有谱。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个思路

网友:
我希望各位能理解:不是屏显示了就不关LVDS上的事了。

也希望各位多修修LVDS上的问题

还有正  宗   包 子曾经修到过EDID信息单脉冲异常导致的上屏无显示的修改LCD屏PCB短路的帖子

看帖不要看浮云。看到故事背后的故事。

是不?我们的潘总,您的浮云,我暂时借用一段时间。

网友:
感觉的你的口气很像xxxxxx

网友:
lz到说的有道理!现在找问题!在解决问题!

网友:
高手。。维修最重要的是思路。。。

网友:
楼猪的态度很值得我学习。追查出问题再动手比心里不知所谓的去做要好太多。

网友:
感觉好像从芯片边上吹风进去,还要更快更好把握毕竟就在边上第一排

网友:
先看是不 是 灯管坏和屏,在做桥啊

网友:
楼主可否指导一下如何看点位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太好吹了的这个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因为本人是修统板和外地板的,到我手上的,基本都是板子的问题,因为给我的都是单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就算除了异常,咱也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主板。

网友:
楼猪的功底很深啊。对问题的态度很值得我这个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好水平  集显的板子 肯定是北桥了

网友:
又学一招。.唉!感觉自己学的实在太少了,以后多来向高手们学习学习。

网友:
真有时间....!我们这忙点,很多时候没你们维修那么伟大总按什么思路去,我们的老板就是你时间少修得好就是硬道理...!比如NV的单桥,不跑码火跑C1.随便看下与其供电有管的地方直接BGA.,不好在刷BIOS火其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们老板很忙?一天修多少板子哟。。。。

本人最高记录一个小时秒7台到8台TOSHIBA M300电路板子。

都是时序范围内的故障。全部都是电路问题。

TE1的板子,没有什么超级电容的。当然了。更没有大短路之类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点位图怎么追线路呢???
我现在只会找点元件

网友(2011-01-05):
回复 网友F:

  假如你要找Q35第一脚所连的原件、、、按下C 、、输入Q35.1、、确定、、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