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

楼主(2010-11-25):
  CPU的核心电压是个什么概念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 跟场管所产生的1.2  还是有其他的点压是CPU的核心电压

网友: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产生的,但电压值并非是1.2V,不过电源管理芯片要工作,关键有一个EN脚要是高电平

网友:
CPU核心电压是下管的D极。一般1。5左右。不估定的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是根据电源管理芯片的VID组合来供给CPU的。

网友:
不同工艺制程的CPU电压不一样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靠  VID组合的高低电平 来调整 CPU供电。改变一个VID信号 CPU供电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