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阻 阻值

楼主(2010-11-25):
有的电阻的阻值跟它标记的阻值不一样 比较小的电阻阻值差不多 但大一点的472 就差很多 这是为什么 还有
电路图
中有的电阻边上 会有一个多少M的(10m)一个值 这个值代表什么
希望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主板

网友:
电阻在路测量的时候阻值是偏小的,取下来就不会

网友:
在线时会经常形成并连电路,测出来的是并连后的阻值,并连电路中,如果电阻值很大的和很小的在一起,并连电路的阻值是接近小阴值,且比小阻值电阻还要小一些

网友:
电阻越并越小,电容越并越大

网友:
想测准确,取下来测

网友:
你拆一下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