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机器 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10-11-25):
郁闷中。。废话不说了。请高高手指点、
机器是海尔T68机器 主板是ASUS代工的T14S主板 965芯片组  现象是这样的。
第一次客户送来是花屏的。焊接显卡OK 。客户用了2个多月又黑屏。重换显卡后OK。问题就从这里开始的。机器现在是开机显示后关机。。再按开机键 就不上电了。待机电流。电压都正常,把CMOS电池拔掉放电。或者拔掉电源。都会上电开机正常显示,只要关机后再开。就不上电了,
BIOS  南桥。IO都更换了。问题依旧。
显卡拆下来。问题也是一样。 这个机器的图纸也不好找。现在就不知道从何下手。

望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研究一下不上电时的卡机条件。上电时序了 估计没有人给你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