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手机不吃内存卡

楼主(2010-11-25):
维修思路: 一. 查供电  二. 查数据  三. 查时钟    四. 查复位 :
一. 查卡供电:
1) 手机加电,在开机瞬间测内存卡接口的供电脚1#、4#、8#是否有2.8v的电压。若无则为电源ic 20#与内存卡接口1#、4#、8#之间断线,直接飞线即可。
二. 查数据(data):
测内存卡接口数据脚(即:2#)是否有2.8v跳变电压,  若无则为cpu n18#虚焊或坏,重植或更换即可.断线飞线解决.
三. 查时钟(clk):
测内存卡接口时钟脚(即:3#)是否有2.8v跳变电压,  若无则为cpu p19# 虚焊或坏,重植或更换即可.断线飞线解决.
四. 查复位(cmd):
测内存卡接口复位脚(即:5#)是否有2.8v跳变电压,  若无则为cpu  n19# 虚焊或坏,重植或更换即可,断线飞线解决
实际应用
1.先排除是不是内存卡本身有无损坏.(我是以SD小卡为例,是八脚的)
2.用数据线让手机和电脑连接,要是可以正常装好驱动CPU和字库就是没问题,问题就在内存卡座到CPU的电路上.
3.先处理内存卡座,要做到接触良好.
4.这是我用数字表2M测的电阻,3脚是地 1,2,6,7,8脚是260 5脚是160   {还有在手机开机状态下,除了3地脚外 4脚也没有电压 其他的电压都有2.7V
5.那个脚位没电压或没阻力就是断线,有电压或阻值但不正常就是脚位上的接地电容或电阻漏电,  把它拿下即可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啊!大家可以学学啊

网友:
这个绝对值得收藏啊~~~~收藏了

网友:
归纳一下基本上就是先检查断线(对地阻值),如果没有短线就换CPU

网友(2010-12-29):
请问楼主的这个是针对所有智能手机,还是单一品牌啊

网友:
好东西,没事学学!